845主板短路、强制开机也短路

楼主(2010-04-26):
拔掉20针电源后,12V供电没拔掉,就是4脚的那个,强制开机,还是短路,
主板

网友:
拔掉肯定强制可以

网友:
查4PIN 12V对地阻值,是否MOS击穿

网友:
不接20针的电源,怎么能开机,,,

网友:
到底哪个电压短路啊 被楼主搞糊涂了

网友:
很明显是CPU供电短路了!竟然拔20针,不拔4针的,太有才啦。换CPU供电的MOS管吧

网友:
真的好有才啊。。。。竟然拔20PIN,插着4PIN。强制开机的,首次听说,这要是正常的板子,估计CPU已经去世了。。。
先查下12V短路没,短路查MOS管,没短再去查电源管理等等。。。。。

网友:
....12V怎么查? MS有个没电压的,

网友:
还要多看帖子啊,
按流程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LZ再潜下去一些时吧,别让人笑话你。

网友:
CPU供电管肯定有挂掉的.测下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
把上管都拆了...再看看是不是还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