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测得大面积的色块如何修复?

楼主(2010-04-26):
如题 成批成批的色块出现 隔一段就是一批
但没有坏道 都是各种色块
怎么修复呢?
pc3000可以么?如何修复?用pc3000是收费软件?除了pc3000还有其他软件么?

网友:
WD 800 80g的

网友:
弱弱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我现在就是没明白pc3000是软件还是硬+软件 用不用收费 要是软件网上有地方下载没 下回来还用不用其他硬件支持

网友:
http://diybbs.zol.com.cn/1/523_61580.html
找到了个图解 看样子就得付费使用了
除了pc3000还有其他软件么\?》

网友:
PC3000是要一个卡支持了软件+硬件。盗版的话是一次收费,正版的不清楚。基地里有破解版的,但功能不全哦!

网友:
用PC3000的逻辑扫描对有色块的地方反复扫,个人感觉效果比用MHDD擦除好。

网友:
用PC3000的逻辑扫描对有色块的地方反复扫,个人感觉效果比用MHDD擦除好。-----倒是没有留意.

网友:
先用MHDD的erase命令擦除,如果擦除两边之后,还不行,进DM、进行磁盘添零后低格,还有的话,在进HDDREG进行修复,要是想省钱的话,只能这样了
不过,你说每隔一段出现一次,有一个头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也许是震动或者、停电引起的磁头划伤磁盘,如果实在不行,就砍掉个头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