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主板怪毛病

楼主(2010-04-26):
技嘉给清华同方代工得478的GA-8ILM主板 拔掉电源再插上 开机完全正常 装系统什么都行   但是正常关机后再开机 必定不复位  必须拔掉电源再开机 又正常    请高手指点下 在线等 谢谢

网友:
检查下自举部分,查下起振部分及IO部分。。

网友:
先换一块电源。

网友:
电源换过   不复位地时候南桥不复位

网友:
换32.768晶震旁边的106电阻试试

网友:
这板子有IT8282M不  有的话换掉

网友:
南桥虚焊的可能大

网友:
电脑问题无奇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