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HMBH800021 15” CRT 检测维修一例(未通过)

楼主(2010-04-26):
    有标题所标型号15CRT显示器一台。故障现象为:开机指示灯不亮,靠近屏幕无高压现象,细听无消磁线圈工作及继电器工作的“咔嗒”声。
打开后盖检查:
用万用表测量保险管完好,电源开关工作正常,电源开关管正、反阻值显示正常。
通电检测:电源开关变压器次线对地7V50V80V-12V等电压只有3~13左右。再测互感电线次级交流电压为315V,正常;测220μF大电解电容两端交流电压312V,也正常。反复查找三星CRT显示的资料,都说明必须是确定且肯定开关变压器次级需有各级整流后的供行扫描、电源IC7脚、6.3V灯丝对地电压必须正常。可我通查电源部分的各电容及二极管阻值,显示都正常,甚至连各电阻阻值都量到了。开关电源部分也就那么几个元器件不是?呵……
最后,没办法,觉得只能断开供给行扫描电路,再仔细检查开关电源部分。可一断开行供电电路,开机后,消磁线圈恢复工作,继电器也工作正常。测量对地电压,还是同开始所述,到现在还是想不明白原因(热区与冷区的接地原因也考虑,并测量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行输出部分定有短路或负载过大的故障。测量行输出管、二级阻尼管正反电阻值,发现只有5~7Ω左右,只能把行管SCE C5088 与阻尼二级管拆下来再量,发现问题C5088还是只有几欧,而二极管阻值正常(我想是并了一个电感或线圈导致),没有买到同型号行管,查资料此管参数为:耐压1500V,额定电流8A,功率50W;买了一个C5296行管(耐压1500V,电流8A,功率60W)换上,通电检测,除了屏幕亮度稍暗外(调亮度、对比度电位器恢复正常),一切正常。
开机通电半小时检测后,发现电源开关管、行管工作温度正常,故障排除。但算修好了吗?我困惑……
虽然此显示器已经能正常工作了,但是,到现在我的困惑未解:为什么好的显示器也没有那几个基准对地电压?我还查了很多关于三星CRT的资料,可都说明了他们的显示器各点电压都以对地为标准……唉,我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