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所有电源的绿线输出都为5V?

楼主(2010-04-26):
今天修一杂牌电源,所有电压无输出,发现待机电源管坏(2N06B),G极电阻开路,S极电阻开路(通过0.8欧电阻接地),
更换以上元件后基本正常,就是绿线输出为2.5v,其它全部正常,装上主板也能触发开机。
就是这绿线为2.5V,在这里问是不是这电源绿线输出就是2.5V的呢?
这电源绿线输出电路不是直接从7500B输出,而是从一三极管输出的,我更换相关的电容,也无效?
求解?现在电源使用正常。

网友:
绿线是一个PS-ON高电平就可以了,不一定要5V啊。

网友:
普通台式机电源应该都是5V吧

网友:
3.5-5V之间都可以的,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
一般是5V  但绿线也有不是PS-ON 我修过一个苹果的的电源就走了这样的弯路

网友:
大部分是5V 有一些在3V左右

网友:
不都是5V。但你的2.5伏,应该低了一点

网友:
低了点 一般这样的我都报废 怕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