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怪问题

楼主(2010-04-26):
IBM T22一般早上开机,要不停的按开关无数次,然后才能开机进系统,使用都正常,第二天早上来故障依旧,我狂按无数次开关,量了开关键有5V电压,开关键按键是正常的(难道老机器需要预热吗?)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呀,高手们指点下吧!

网友:
把那个CPU供电电芯片ADP3421换掉。我以前遇到很多的.现在这种机子少了

网友:
,每天都只是早上是这样的,只要开启过后,当天一天都能正常开关机,加焊行不行嘞

网友:
先补焊,不行再换,这个片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