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检测卡代码 45(不跑码开机直接就是45)CPU 内存检测了都是好的!

楼主(2010-04-26):
开机直接显示45,复位键都有作用!内存CPU槽都清理了!!!

网友:
BIOS放电试试

网友:
放了电的!~电池都换了的~

网友:
看看桥和CPU座子有没有虚焊

网友:
加焊南北桥~OK了

网友(2011-03-30):
是什么芯片的说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直接杀北桥吧!

网友:
北桥空焊
一般50 45都焊桥

遇到过754老板子好几块也是如些是跑50加焊北桥可正常用,但有些用不常就又坏了

网友(2011-10-26):
学习了,南北桥45 50

网友:
上次有条一代内存坏了,插上就跑45

网友:
楼主,你的主板是不是集显的啊?

网友:
学习了,家里用技嘉的板子。

网友(2011-12-02):
集成的就是北桥  刚修好一个

网友(2012-05-13):
经验在积累中,又一次积累了一点点,把45 50加焊北桥记忆到脑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