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G U盘换了板卡为什么只有8MB了?

楼主(2010-04-26):
1G U盘换了板卡为什么只有8MB了?
U盘

网友:
换的是不是和原版一样的,主芯片型号相同吗,做量产了吗

网友:
你的重新量产,看你的主控芯片

网友:
对比一下板,看下有没有哪些地方要改的,然后重新量产一下试试

网友:
8M可能是主芯片上自带的,外扩的芯片还没认,先做下量产看看。

网友:
你换的是那个板卡啊。

网友:
LZ换的应该是6208或者6983之类的板吧。必须用量产软件重新生产过
假如你想恢复数据。那必须得更换同型号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