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gn-cr23 待机保护 求高手指点维修思路

楼主(2010-04-26):
索尼 vgn-cr23 插上电源插头瞬间 待机0。02   然后变0       应该是 保护了。   开始维修时是机器严重短路(被别人修过,修出来的短路问题)   ,修好后 不开机 , 待机下 IO 发热 ,更换IO 后 能开机    电流 上到  0.95左右    ,但是以后 莫名其妙就保护了     现在  0。02  就保护     测3V5V 芯片   max8734  DH等  有 跳变,   MOS管  也正常      可能后级有短路    但是 查不出来 没图纸 ,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谢谢了!!!

网友:
在线等待高手指点一下思路,现在脑袋比什么都大!! 1# wjh296

网友:
自己帮自己顶着 ,求高手过目!

网友:
既然是别人修出来的短路,你就该看清楚别人修过哪些地方,主要看供电脚对地是否偏地 还有就是SONY的本子很容易因接口接触不良而造成保护。你放下COMS电

网友:
检查EC电路应该有所收获。

网友:
你现在先看别人修过什么东西。。。看有没有虚焊或上错东西

网友:
索尼的机器 就是*脏话*保护电路做的好 郁闷中····看下别人动过的地方吧

网友:
已经动了那么大手术了,CMOS电池就别考虑了,
可以考虑一下南桥

网友:
板子上的 max1908 被动过 ,实在是找不出来 哪里 问题 ,客户不修了   所以也无法动南桥 验证了 。
    索尼机器 真不好修 ,资料太难找了 ,谢谢大家帮忙 !!

网友:
把8734和3、5v的MOS管全换掉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