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R.RT6451液晶电视驱动板的色差分量输入问题

楼主(2010-04-26):
一块乐华R.RT6451A-A(板子上这么标)型号的液晶电视驱动板(见图),资料上说支持YPbPr是逐行信号输入。(见下)
型号: R.RT6451
主板方案: RTD2045L
配屏接口: LVDS
信号输入: PC-RGB/AV/YPBPR/SV/TV
TV制式: 全制式
扬声器功率: 2*2W
最大支持分辨率: 1920*1200
OSD语言: 中/英/法/德/韩…(可定制)
输入电压: +12V/待机功耗<1W
驱屏电压: +3.3V/5V/12V/18V
驱屏电流: 3A
特别说明: 支持5V和12V内置电源,支持双路电压供电的屏,支持遥控功能
具体见: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631ed46c255a8512b2c53099bb907ade.jhtml
可是板子上没有红绿兰的色差接口。
仔细看板子上,CN9插座焊点上标:Y CND CB GND CR GND,应该是隔行的色差输入接口,用线焊接接出,但是电视OSD菜单中没有切换到YCBCR输入的选项,故在这请教师傅,能否修改板子,使得切换到AV输入时候接入YCBCR,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谢谢了。

网友:
今天看了一下这块板子上面的74HC4052双路四通道模拟多路选择器,TV模式S0低,S1高;AV模式和Svideo模式S0高、S1低;VGA模式S0高,S1高;会不会色差模式是S0和S1都低啊?但是菜单里面没有切换到色差模式的选项。比较头疼。

网友:
什么东东啊!OSD菜单没有YPBPR选项,那就说明你用的程序没有带YPBPR功能的,你在找一个功能全点的程序就可以了啊。还有“能否修改板子,使得切换到AV输入时候接入YCBCR”,YPBPR三路输入都是视频信号的,你要怎么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