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高压板PWM芯片去保护汇总

楼主(2010-04-26):
          在维修中通常会碰到一些显示器只有一根灯管坏和保护电路异常引起的黑屏故障,为做到快修我们通常会去把芯片的保护电路去掉。以下是在维修中碰到和网上查到的一些芯片的去保护方法,希望能对大家有些帮助
    OZ9938去掉保护电路方法:1.3脚直接对地短路,?2.6脚直接对地短路3.7脚接地电阻取下不用
     MP1038EY
用导线11脚连接2脚
    TL5001  5  脚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MB3775   15
对地短路
    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
16  对地短路

    TL494    1
16  对地短路

     FA3629   15
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
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IT3101   2
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
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AAT1100  8
对地短路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BIT7313  15
吸空

网友:
这么精典没人顶

网友:
个人认为去保护不好 遇到好几台都是高温线击穿引起保护 显示器发热严重 如果不排除故障根源 后果可能比较严重

网友:
换灯管有风险,宁可去保护!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说过很多次    去保护只是一个维修的手段而已    而不是让你去偷懒的

去保护之后你就不管了?
那肯定是不行的,去保护之后你要烧一会   看有没有明显的发热 发烫之类的   有就修  没有就过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说过很多次    去保护只是一个维修的手段而已    而不是让你去偷懒的

去保护之后你就不管了?
那肯定是不行的,去保护之后你要烧一会   看有没有明显的发热 发烫之类的   有就修  没有就过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说法,去保护只是一种手段而已,维修中适用的范围很局限。只有在有把握的时候才回去用。比如有些时候你换灯管换好后发现还是会黑屏(个别灯管有问题或灯管和屏框有漏电)你还会去重拆屏么?  以前经常修到那些工业用的屏有个别灯管坏,这种灯管很难买到,你会去费大力气高价去买来换上么?

网友:
此招有风险

网友:
本人觉得还是不能去完保护就直接给客户  这是信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