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6):
今天接来一台crt显示器,故障是高压线有轻微打火,应该是需要换高压线和高压帽了。新的高压线和高压帽我有了,但是就是不知到高压线该如何拆下?请高手们帮帮忙吧,请指点下。
显示器

网友:
高压线是不能换的。只能换高压帽了。。实在要换高压线只能把高压包一起换。

网友:
换高压包 也不贵的 高压线是没法拆的

网友:
高压线不用换,只换高压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