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三星蓝调L730,关键白屏问题

楼主(2010-04-26):
大家好,买三星蓝调L730有两年了,但实际用到的时间极少,买了没多久就发现正常关机时LCD先白一下才正常关机,有时很正常,按关机键就是正常关机。请问这样的现象属于正常吗?这个相机在使用过程中没有发现别的问题,就一个这样的小毛病。望数码爱好者给予帮助,谢谢!!
电脑
三星

网友:
个人感觉没问题。按下关机键后偶尔出显白屏,应该是程序开始关闭了,但背光灯的关闭指令稍慢,不会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有用是没什么问题。就感觉看到不爽。听有同事说是一个电阻坏了,也不知道,。谁有三星蓝调L730的电路图,请上传一份,万分感谢!

网友:
你确实要解决问题,那就拆开机器,在主板给LCD供电的接口有连接一个贴片电阻(每台机器不一样,不能说明阻值).你看该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就可以判断,

网友:
就是需要线路图才知道啊。没个品牌的都不一样

网友:
你看电阻上面有没有标啊...

网友(2010-05-28):
需要图纸才能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