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很奇怪的板子

楼主(2010-04-26):
板子拿过来。键盘,USB口说是供电不足,我开机,键盘所有的灯一闪一闪的,鼠标插上USB不工作,一看有个USB里面全4个针坏了,我把USB口吹了下来,还是不好用I/O换3个了,还是不好用,就剩南桥了。指点一下

网友:
既然USB口短路,为何不测量供电,看是否正常.USB口各阻值是多少,相差不超过3欧为好.

网友:
SB是哪个型号的?测试下USB的对地阻值正常吗,键盘鼠标的对地正常吗?USB不正常的话大概就是南桥坏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