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pcd开机显LOGO后重启

楼主(2010-04-26):
intel d865pcd开机显LOGO后重启,请哪位大侠给指点下。。BIOS已经刷过。BIOS块也换了。。一共四块,其中三块换BIOS块刷BIOS已经修好。这块还是不行。。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当logo 查一下外设。usb对地阻止。ps对地阻止。LPT对地 。拆网卡声卡 ....

网友:
那是不是IO损坏呀,换个IO试试,或者是BIOS座接触不好,加焊一下BIOS座试试,另外你也得把测试卡安上呀,看看显示什么代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