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3.3V对地短路

楼主(2010-04-26):
  今天接到一块NF4杂牌主板,客户说点不亮。拆....
点排针不触发,量排针无电压,接着测电压的对地阻值,发现橙3.3V短路,3.3V用到哪儿,好像用的太多了,我新手该怎么下手.....

网友:
先把网卡拆了吧,一般网卡3.3出现短路的机会多一些

网友:
强行触发看与3.3V相连的蕊片(I/O,内存核心供电上管D极.供电IC.等)是否发烫.或者直接独一拆下来打阻值

网友:
你说的是3.3VSB短路还是3.3V短路 看清楚哦  3.3V短路的话时钟需要3.3V供电 内存供电管子 电容  重点哦

网友:
南桥有危险; 了 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网友:
强行触发后,发现此板南桥旁边一个贴片电感冒烟了, 是不是桥挂了...........按理说是不是这个板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先把网卡芯片拆了,看还短路不?在短拆I/O,在短就南桥了啊

网友:
我 拿到这样的板 第一反应就是南桥 挂掉。网卡芯片造成短路 的 目前我只见 英特尔芯片组,其他板子没见

网友:
能把电感烧掉的 短路还不是一般的轻微

网友:
你量一下PCI槽的A14脚看是否有3.3V电压,插上ATX电源后测量就可以,你的情况不太乐观,

网友:
问问客户是怎么坏的,不行就用直流电源烧一下。

网友:
不乐观,我看教程里面说的3.3V短路桥坏的比较多,加上你说冒烟了。呼呼。。。。

网友:
我估计也是南桥挂了,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拆网卡!如果USB信号里也有短路的话那估计南桥挂的几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