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6):
今天接到一台飞利浦10776,没有接信号线时一切正常,接上后指示灯一闪一闪并有哒哒的声音,不知怎样下手,请高手指点。
信号

网友:
不好意思是107s76打漏了。

网友:
1、看看是不是分辨率设置太高了。
2、看看行电路 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升压电路或高压电路有故障。
先判断升压电路有没有问题先

网友:
不接信号时高压正常;能显示英文无信号方框,高压应该正常的。

网友:
换个高压包就OK了.不行的话重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