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屏N154C1-L02配NTA91B通用驱动板的程序

楼主(2010-04-26):
如题,原装板坏了,我想配个通用板,求个驱动程序,好象30P片插双6位的,用的朋友共享下,谢谢!

网友:
15.4的各种分辨率的,你看一下可不可以,不行再联系我QQ315513014 陈俊

网友:
里面有D6,和S6的,不过D6的分辨率是1920 1200的,你查一下屏的PDF,小心屏线顺序。

网友:
多谢LS的朋友,你给的程序我试了下,不行啊

网友:
你的屏是1280X800分辨率的,你找些这类程序,试试吧!

网友:
我这有两个,你试看行不行,。。

有音频的

无音频的

网友:
我把1280*800的全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