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主板无内存供电维修

楼主(2010-04-26):
一同行拿一GA-8LD533主板来修,无内存供电,在其他地方修过没修好,先目检发现Q45被换过,先不管量阻值没什么异常,于是插上电源先不触发,量内存供电和Q41此时是有的此板设计如此,正常的,再上电量,此时无内存供电,由于此电路没有什么东西组成所以就先换Q45和Q46,还是一样,那只能看下图纸了,找图纸看一下,此电路确实没什么好量的唯一的就是EN信号了,此时为低电平,于是找到EN的开关Q48和Q49,量Q49的发出脚为低电平,这样EN就被拉低了,看一下居然是南桥发出来的信号,再量南桥工作条件,什么都正常,就是不发出信号,于是认定是南桥的问题,上机换桥,再测没短路,上电,码卡一跑小跑显示了!附上图纸!
==============================
附件解压后打开密码:rmadept

8LD533P REV.2.01.rar

网友:
兄弟啊,包包还设秘码?咋这样整呢?

网友:
无内存供电,换桥?

网友:
无内存供电,换桥?
引用 网友A:

如果具体来讲应该是全板无供电,因为EN信号拉低了,当时我只量了内存这边,这边也好突破些

网友:
当内存关南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