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7N8X 可跑码 不显示

楼主(2010-04-26):
一块 ASUS a7n8x的板 462 CPU的 跑码正常 有滴的一声.但是插上显卡就是不显示.换显卡也是一样.显卡槽电压都有12V.3.3V.5V.都有。阻值也都打过.全正常.也没有断线。旁边的滤波电容也都换了。BIOS也刷了.IO也换了。没辙了。大师们帮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上PCI显卡试一下。估计桥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弄个PCI显卡,不过不好找啊

网友:
我也想弄一个试一下啊  但是找不到啊??

网友:
看下接口有没有氧化或一些电阻。。。。这样的情况我修过一次

网友:
好像LZ量AGP测试点时,没提到时钟的吧?看下时钟电压有不?

网友:
清洗一下显卡插槽就可以啦...

网友:
AGP槽的时钟好像没有

网友:
不好意思嘿嘿! 小弟刚学 咋查啊  大哥指点下

网友:
呵呵 量错了  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