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独显开机掉电

楼主(2010-04-26):
r52独显开机掉电 待机有5v 3.3v 1.8v 1.5v电压  电流待机0.10A 开机直接到0 后极没有明显短路 南桥有3.3v 1.5v   芯片温度正常 断开vcc5m这一路的R481待机0.07A   请高手指点
          今天下午又检查了vdd15的这个电压 不量不知道一量吓一跳  电压达到41v 开始以为是万用表坏了的 测量其他电压是正常的的 看来这个是故障点 跑了一下线路是vdd15这条电路上有开路  电压没有到达后极   找到后焊接好 vdd1 5电压为15v
          原来也想搞南桥的 想想查了很多电压就是这个电压没有检查 谁知道就是这里出问题了
          看了图纸Q66 Q92的导通需要这个电压 u61的25脚也是这个电压 是这些地方引起的掉电 还是供电本身引起的 望大家说说

网友:
南桥可能性居多,重做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