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的问题??求助啊!!

楼主(2010-04-26):
有修过三星788DF这个显示器的么?遇到个问题想请教下,一次电源各项供电正常,到B+电压为53V,起高压后为145V。行驱动IC电压进入14V,输出1.09V不知道正常不,目前的情况是开机显示器红屏,有时候是无显示,有时候是显示无信号,查上VGA线后就无显示,怀疑行IC坏了。换了三个IC了,故障都不一样,第一个换上后,开机显示但是5秒后,继电器不停离合,关机,换上第二个后显示器无反应,烧了二次电源行管。换上第三个后,显示红屏幕且有波浪形,郁闷了,有那个师傅给指导一下啊。

网友:
开始是显示器红屏,有时候无显示,对吧?
主要检查信号线及尾板部分电路及和尾板相连的接线插头等,光栅正常就先不理会扫描电路了。

网友:
目前的问题是开机指示灯有时候是一闪一闪的,表示的有短路现象啊,第一拿来的时候是这样的故障,插电指示灯不亮,先前更换了DP704C,原型号是DP904C,导致电压输出不正常,后更改回来,各项电压都出来了。开机也显示了,拷机5分钟后出现继电器不断吸合,拆开观察见ZD601熔断,手里没有同型号的,ZD601为UZ39BSB,其他板上在一次电源边拆了一个换上,量电压为30V,原先没有去测量,不知道30的稳压值对不对,开机测试,老故障,开机5分钟后继电器吸合,再开机直接烧行管MD2310FX,更换行管C5411后,开机无显示,指示灯闪,怀疑IC STV9325坏,更换三个,就变成开始我说的现象了,不明白到底哪里导致的呢?

网友:
上传个图纸,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看来基地的朋友没有人能指教下了。。。哎,,,

网友:
从你开始发帖到你回帖,我现在还迷糊呢,都不知道你是在想什么,是要把大伙的思路都带到你的思路上吗?
你发的图纸和你说的机器能对上号吗?
发帖:1、详细描述故障现象
      2、你的检修思路和测量的故障点电压以及所更换的元件

你开始说是红屏,有时无显示,有时显示无信号,那你的判断思路是什么,为什么要连换三个行IC,后来的故障是你人为换出来的,你不去检查更换,光在这里问,让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
谢谢提醒,呵呵,已经修复了在拷机,是配件性能不好导致的。晕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哪个配件性能不良导致这些问题的,谢谢

网友:
DP904C,一次电源开关管。

网友:
我晕哦,DP904有问题还有电压输出吗,把大伙给弄得糊里糊涂的

网友:
是 这个 管子性能不 好 ,导致不发热的时候电压 正常,一发热就不对了 。连续烧后面的其他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