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

楼主(2010-04-26):
各位老大小弟有块七彩虹6600le的显卡客户送来花屏,本人试机有时花有时不花 但用手摸37的晶振要么花屏要么黑屏 但重启后正常 用手摸晶振两脚又是那样  因无晶振换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人体是带电的手去摸晶振就会干扰到他频率偏了引起花屏或黑屏,花屏时用软件测看报什么错,再修对应的位置这样的我一般都是加焊好。

网友:
是加焊晶振还是GPU??

网友:
板板的意识是,你用MATS测下看,是GPU问题还是某颗显存的问题。然后去动手;

网友:
摸哪有反应就加焊哪,这个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