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个865gv可以测内存吗

楼主(2010-04-26):
找到一快很杂的主板,就贴了个冠通的牌子,我看了下北桥的是jg82865gv SL7YF, 南桥用的是fw82801DBM,还没去测试可以带坏DDR1内存不,有用过的朋友能怒能说下
主板

网友:
好象不行吧!

网友:
只要板无损,完全可以!

网友:
回来报告下,用了几天,确实是可以的,只是这个扳子是很杂的牌子,内存插槽不是很好用,有时候插了条子会跳不过去,重新插下就又可以了

网友:
要想学修就个人搞了看啥,这样的问题好难回答哟。。。。多摸多整,多尝试,

网友:
可以的,一般都用杂牌

网友:
楼上,能不能上个图给看看?865主板用DBM的桥.
我还见过945G用FBM的桥的笔记本,估计是被维修...

网友:
我的 杂牌865GV不能带,,汗,,这是为什么

网友:
51放假的时候有测试了几条,发现有点问题的,好几条在LOGO处死机了,诊断卡跑AF的比较多 ,估计主板和内存兼容不好吧

网友:
后来我又换了个865GV的,是联想的L-I865GVQ,775针的U,但是带不动坏内存,插上后跑25死机,这个主板还是不能外接显卡的,接上了没显示,BIOS里也没关掉集成显卡的项

网友:
多杀几个 其他 BIOS ,看看。兄弟。 基本就可以搞顶了。

网友:
多杀几个 其他 BIOS ,看看。兄弟。 基本就可以搞顶了。
引用 网友A:
老大是用那联想的扳子去刷下主板的BIOS吗,还是用原来的杂牌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