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canon g5镜头拆装图

楼主(2010-04-26):
接一佳能G5二修机器,镜头被拆开没装回,今天装了一天都没有装好,现在情况是这样,电机带动镜头时快门组件跟着转动,郁闷。哪位大师修过的赐教下,有图最好。
佳能

网友:
这个,文字如何能说得明白?图那是更没有了。

网友:
镜头里面的结构和装配,绝非文字可以说明,如果是二修镜头装配,只有常干这行的人可以装回去,业余的,就省点心吧,简单镜头还行,稍复杂一点就不行了,这个机器的装配图没有。

网友:
花了两天时间,终于把这个镜头装好了

网友:
lijingping
仅供参考:佳能G5数码相机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