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845主板

楼主(2010-04-26):
有一块845DELL主板,能正常开机,但是常蓝屏,自动重起。一般从这个问题,我们检测内存,发现在内存坏的。一想,换内存就行了吧。但换了还是一样。最后再测内存,还是坏的。但我的内存一定是OK的。后来换了几条都一样。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内存用什么软件测的?把你的和客户的内存一起拿到别的板上测。最好是INTEL芯片组的板。这样较好定位。如果内存没问题的话,这种板出现重启很可能是电源管理和它旁边的电阻,三极管什么的出问题的,认真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