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R 0.8A掉电

楼主(2010-04-26):
这机子进水后处理了,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8后掉电。当按下开关后开关上的电压一直为低,最后发现是KBCRSM一直为高造成的。换过KBC 38857无效。请教各位师傅了
掉电

网友:
关注一下北桥的状况看看~

网友:
北桥 看看啊 还有周边电路 北桥可能有短路

网友:
我以前修到过是给北桥供电被拉低了,我想查电路图,可惜A8JP的板子元器件没标位置,我最后是飞线解决的

网友:
机器OK了,是南桥一组电压不对

网友:
楼主能具体说说是那组电压么,手头一块板子现象跟这个类似,无头绪了,谢谢!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也不分享下维修经验啊。。

网友:
楼主也不说说下,真的给我们共分下啊

网友(2010-05-27):
出来分享一下呀

网友:
难侨的一组 多少附供电啊,
KBCRSM 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