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61掉电

楼主(2010-04-26):
一块N61主板开机测试卡从50显示到42就掉电了,好象刚要检查内存就掉了,重新开机又是一样,各电压都正常,上假负载就不掉电,压过桥也不行,哪位遇到过,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一下了

网友:
这个板是单桥的,现在发现上假负载VTT电压只有0。9V,正常是1。2V,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应该没有关系的。NV的桥先加焊一下再说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BIOS坏了,我修过,就是检到C1就掉电,不知道和你的故障是不是一样。

网友:
是北桥坏了。换个桥试试

网友:
桥的问题,搞桥吧

网友:
我有块七彩虹的故障现象和楼主的一样
不过我的是C。N70S的
也是单桥的
已经刷过BIOS了不行
应该是桥虚焊的多
等我的下加热材料到货后我就动手

网友:
是不是固定在42断掉的,如果是还是先刷一下BIOS吧,防止加焊桥的时候,不小心加死了,那就没戏了~先刷一下,不好再加焊桥`

网友:
换一个北桥!

网友:
CPU 确定是好的吗 我遇到过AMD的CPU坏读内存断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