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进水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26):
接手同行转来一进水T40 现象是不开机。
初步检测待机只有3M 5M,待机电流0。14A
无1。8M电压 1。5M电压
对照点位图,飞线把1845 供电补上(断线),更换1845 1。8M 1。5M电压正常。

待机电流回到0。03A,但不触发。更换PMH4 无效。

从料板上取下南桥芯片更换后,可以触发。但电流只到0。20就掉电。

检查各后级电压无短路,随意更换一片CPU 竟然触发OK了,汗!

跑代码到38停滞,又更换一片北桥芯片 代码跑到49停滞。加焊显卡OK。

开机测试2小时无问题,装机后竟然待机电流为0。晕!!

重新取下主板检测VCCSW电压有,但无3M 5M。
重点检查PMH4周遍,发现C304处用表笔测量时 待机恢复到0。03A

更换C304 装机测试2天无异常。

C304是VCCSWPWRG信号接地电容,容量下降后导致VCCSWPWG信号无 PMH4不工作。

网友:
呵呵 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