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865PAP REV:2.0不过显卡

楼主(2010-04-26):
接修一块斯巴达克865PAP REV:2.0主板,现象为跑25,初步断定为不过显卡,换一个好的一测,一样跑25,再换内存,无果.拆下测后,所有供电正常(板上能测电压的地方都测了)唯独显卡插座上的AD线无电压.打阻值为272(2边的AD线都一样) 上电后无电压(每条线都无)没有这个板的图纸,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修.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时钟复位有没有

网友:
跑25有两种情况,一是不插显卡跑25,二是插显卡档25,不插的话跟 I/O  COM芯片南北桥,声卡,网卡有关系,可以量下3VSB和1.5V阻值正常不;插档的话:可以在通电和插上显卡的情况下量下个大电压正常不,以前在工厂修映泰的时候插显卡档25是3VSB电压变高,换了那三端稳压管就好了。

网友:
先量槽子上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网卡芯片拆掉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