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10N CPU电感没有电压

楼主(2010-04-26):
接了个方正的笔记本,来时能开机,放10分钟电影就掉电,但不全掉,掉到0.33A,风扇狂转,后来我用USB风扇对着北桥(集显)吹,三个小时都没有问题,结果一关机,再开就只到0.18A跳了2下,换了个好用的北桥945GM,电流上去了,还听到BIOS时间错误的报警声,再装上机器一开还是0.18A,咋办呀,各位帮我分析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IC空焊了啊

网友:
0.18呀,CPU供电问提,还有,是不是上短路了?

网友:
量一下CPU供电芯片的ON信号时不是OK的还有就是温控芯片

网友:
发现CPU供电管坏了一个,换上能亮了,还没有开始测试会不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