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又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0-04-26):
AOG,起先以为是AOC,杂牌显示器,外接12V电源的,屏是三星的LTM170EU,开机显示屏幕上就是竖条,竖条颜色什么都没有变化,静止的,用2025L通用驱动板点过,还是一样的情况,是不是屏坏了,能不能修好了。
三星
window
显示器
屏坏

网友:
屏供电
不行就报废咯

网友:
多半是屏坏了

网友:
不一定 重新换个驱动板试试 三星的屏质量还不错

网友:
不过屏害的可能性比较David

网友:
你换个程序 再试一下,也许是程序不对

网友:
是屏坏了,你看一下换画面的时候屏要是也跟着闪 ,那就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6# 也换过不同程序
7# 接主机开机,画面不动,就是图像中的,画面没有跟着闪动

网友:
屏坏了 换屏

网友:
Aoc 什么时候和Sumsong成一家的啊?
我学习了!!!

网友:
三星屏坏了吧,我遇到好几次三星屏坏的

网友:
屏挂了的可能性很高,屏电路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