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裸板测机掉电

楼主(2010-04-26):
大家好,修好一块T61的板子,因没有整机测试,只上 CPU  内存 ,另外找了两个散热片加在CPU和显卡上散热,开机屏幕显示  ThinkPad  IBM  LOGO标后,报风扇fan error错误,然后自动关机处在待机状态0.08A的待机电流,因没有整机T61的风扇和键盘等其它外设部件,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单用T61裸板只上CPU和内存,随便找两个散热片给CPU和显卡做临时散热用,在其它的外设都不装的情况下,开机屏幕显示到 fan  erroe报风扇错误后自动掉电到电流为0.08A的待机状态。这板子属正常吗?哪位高手试到过这种情况?给指点指点。

网友:
稳定性不敢保证。

网友:
不加风扇报错很正常

网友:
我也在为此烦,,一片进液板,,,上电修好,不开机,CPU复位都起来了,烦烦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