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CL M558存贮器资料

楼主(2010-04-26):
如题!因在网上找不到,所以发贴求助!

网友:
试试这个,先备份原数据哟。

tcl-m558-yj0a(emc8200b+upc1888+tda8172+lm2439+lm1279+c041).rar

608 Bytes,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烧了,也没用,还是老故障,不插信号线有光出来,白板,行幅稍小。插上信号不开机。小信号处理的12V未开启,这个开启信号是由CPU发出的,重刷程序无果,可能是CPU有问题,有高手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它没有开启12V的供电,说明显示器处于保护状态下。
请不要急于判断是CPU的问题,主机的分辨率是否在显示器的允许的范围,24LC04的5、6脚的电压是多少,你监测着这两脚的电压,在按按键时这儿的电压是否有变化?

网友:
存贮器5,6脚电压5V,按软开关键有电压跳动,但按其它按键无动作。

网友:
在按软开关键开关机时,感觉行电路工作了一下没有?

网友:
行振荡部份电压都没有,这个电压受CPU控制!

网友:
我知道这电压受CPU控制的,我指的是在开机那瞬间呀。

网友:
没有工作!不插信号行部份倒可以作

网友:
数据线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569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