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30 加电掉电

楼主(2010-04-26):
电流到 0.60-0.70就掉电  测电压一切正常  测 LPC_LAD0 总线有电压没波形 ICH_EC_SPI_DIN EC_FLASH_SPI_DIN开机后有电压3.3V

ICH_EC_SPI_CLK  ICH_EC_SPI_DO EC_FLASH_SPI_CLK EC_FLASH_SPI_DO  开机后没有电压和波形

BIOS 1 2 3 7 8 脚都有3.3V 就是没有波形

电源管理   南桥  晶振波形正常

CPU假负载测 时钟复位电压正常  测14.318 时钟起振 波形正常

网友:
BIOS 1 2 3 7 8 脚都有3.3V 没有波形 那先刷个BIOS 看看正常是有波形的。不跑CPU 都会引起掉电。

网友:
BIOS如果没有波形  拿往后的数据波形检测 都没有呗

那怎么确定是BIOS问题呢  我这编程器不好使 刷个BIOS费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