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进系统一会就从起,什么都换过了,还是一样,不过 ...
IBMT40进系统一会就从起,什么都换过了,还是一样,不过在安全模式下就蛮好。

楼主(2010-04-26):
客户送修一台IBMT40的机子,进系统约十几秒就重起,在安全模式下就蛮好,还有进系统如果马上打开千千静听让他唱歌就不会重起,我把I/O BIOS NB SB GPU CPU 内存还有声卡时钟都换了,就连键盘都换了,还是那样,不知道有谁遇到过没有,,望回复!!!!
cpu

网友:
楼主板子还没换,。

网友:
把驱动全卸载了 挨个按上试试 估计显卡 或南桥的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
系统有问题吗

网友:
有没有把散热装上,cpu过热会掉电的

网友:
硬盘怎么不换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一试吗?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南桥吧,是不是没做好

网友:
像这种情不要急着动手,装个WIN98试试,一个一个的加载驱动

网友:
说不定你的硬件根本没有问题,是软件的事,换个系统试试,如果电池不行的话,有可能是适配器有问题

网友:
太强了 都换了 LZ解决了吗?

网友:
所有的驱动都不要装试试看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也有可能,能进安全模式说明硬件正常。先从简单入手。等待结果

网友:
查下时钟到南桥的线路,可能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这样修机器太伤人了 不搞了吧

网友:
I/O BIOS NB SB GPU CPU 内存还有声卡时钟都换了?你也太有精力了

网友:
没办法 这口饭不好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