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557S显示器 一闪一灭

楼主(2010-04-26):
接到一个BENQ的液晶显示器   开机之后能亮那么一小下之后就灭了 在过会又亮了.亮的时间只有3分之1秒   检查灯管是好的.这和大滤波电容有关系吗 ?

网友:
晕  高压有  问题    量管子  一般都有脱焊迹象

网友:
这个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
量电压啦,12伏,5伏和平3。3伏正常否?一般都是电容鼓包或漏电,负载变小拉不动高压引起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问题吧

网友:
高压部分的问题,你可以修也可用代用高压板来代用~~~~~~~~

网友:
不要疏漏明基还有按键漏电的问题

网友:
本人查到了 是 那个5706的问题  而且中间那两个电容阻值都是 0了  多谢上面的意见

网友:
5707 管子坏了

网友:
明基的通病

网友:
明基 一个通病,高压条上的5707换其他的,,如果换5707顶不了多久,忘记了要用什么代换。。楼主去问下高手

网友:
还有虚焊的问题也得处理才行

网友:
换过C5707还要补焊高压包才行呢  要不过不久C5707还烧

网友:
估计虚汗了 吧呵呵

网友:
换个高压板吧

网友:
明基的机子多注意高压部分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