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45GV主板不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0-04-26):
845GVB的主板。。按开机键不加点。。COM电池量了下只有1.5V。。拿下来量有3.0V。。COM跳线中间值有0.9v电压。。PW-ON叫有5V电压。。1171。。5V。。3.3v都正常、。晶振一脚0.2V一脚0.22V。。换过晶振。没用..直接短接绿线。。工作正常可以过点亮显示器...绿线到I/O72脚。。5.0V正常。。找不到开机控制三极管,绿线只有个电阻和9脚5VBS连接。。再有个就是到I/O了...找不到门电路。。。只有一个8脚的358m-a      5208R不知道是不是。。来高手指点指点..还有拿掉COM掉线冒。。晶振那里还是有0.2..0.22的电压。

网友:
换IO试一下。

网友:
感觉CMOS电路的问题

网友:
COM电路。。电池正极过102电阻。电容接地。。到二极管。。二极管出来到com跳线1脚(有电容接地)。。还有路到102电阻(有电容接地)把这个电阻拿了。COM跳线拔了。。晶振还是有0.2.0.22的电压.强制开机不跑码。再去那里就找不到了。。COM跳线1脚是电池出来的。。2脚不知道去那里。。外面的电阻三极管都不通。。3脚接地

网友:
到南桥了 这个102也会经过2级管到达跳线第2脚 通南桥 不能拿掉

网友:
还有拿掉COM掉线冒。。晶振那里还是有0.2..0.22的电压。你这个应该是插着电源线测试到的吧

网友:
没插电源啊。。。。这点常识还不知道啊。。。

网友:
最后怎么样了啊?估计没修了...

网友:
试过用表笔碰过晶振的脚没有?或者用手触晶振???

网友:
IO是ITE 8712吧 直接把柄8712更换掉

网友:
i/ow83627g-aw 南桥FW82801C AM

网友:
不懂楼上讲的..插针供电正常啊。。。电压跳变指哪里的。。晶振0.2..0.2算是工作了不。。。
开机排针 PW的5V电压是第9针+5VBS过222电阻接来的.PW另一脚过330电阻到IO.68脚..那绿线过100电阻直接在IO72脚。。。那就是说所有开机动作都在IO那里完成的了。。

网友:
I/O68脚0V是。。67有3.3V电压。。。68脚4V时候..670V跳变、67直接进南桥、那就是说IO把开机信号给了南桥了。南桥再把信号返回给IO的第几脚完成拉低绿线电压的呢。。

网友:
呵呵。。弄好了。。应该是南桥没发信息给IO。。。换了南桥。搞定。。。。

网友:
重点检查MOS管!估计有坏的!

网友:
一般门电路都在插针的旁边呀,我看大多数是74打头的,应该好找呀,门电路坏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另外我感觉IO应该换个好的试试

网友:
原来是修的南桥啊,怪不得换IO不行。楼主厉害啊

网友:
CMOS电路、南桥周围、IO及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