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旭日420A开关机电路问题--同行进来看看

楼主(2010-04-26):
旭日420A机器开始短路故障,修好短路,问题来了,按开关机键无效
1:插上CMOS电池,按触发针无效,
2:不插CMOS电池。接电源正常跑数开机,全部正常,可按关机键不关机。
3:触发针上面有3.3V,按下开关有跳变,开关进过R120到EC芯片117脚,按下开关117脚有跳变。

EC芯片107脚给SB信号无跳变,如图

那位同行帮助下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电池有么电哦

网友:
107脚有跳变吗?如果有就是南桥这边的问题,没有就是EC这边的问题,先查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版号是什么啊  发上来

网友:
谢谢怎么多兄弟给答案!问题解决!触发针在一种情况下无效,那就是休眠开关被合起的时候,触发针动作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