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2S电源高压一体板电容容量

楼主(2010-04-26):
此机为二修机,高压部分被拆了几个小电容,因为尺寸的原因通用高压板放不下,所以想把它修起来,想请教手上有此机或是知道:C221 、C207、C222、C208几个位号电容的容量的朋友告知下,万分感谢。

网友:
这几个电源功能是什么,,,是滤波吗,,如果是那就看电压是多少,那电容耐压比它要大一些就行

网友:
不是滤波电容啦,知道有一个是小电解电容,另外三个是瓷片电容,就是不知道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