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跟12V接主板电压偏低

楼主(2010-04-26):
手上有个杂牌电源,接上电源测试盒用万用表测试的电压分别是3.296V   5.12V   11.79V,接主板后开机用万用表测到的电压为3.1V   5.21V   11.46V。10V跟16V的电容都换掉了,两个大滤波电容也换掉了,刚刚把TL431也换掉了,还是一样。问一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把输出的整流二极管也换了试下,最好贴个原理图上来。这样方便分析

网友:
LS的,不好意思啊,我是新手,不知道你所指的输出的整流二极管是哪个,现在已经上了内部图了,能否帮我圈一下呢?先谢谢了。

网友:
这种电源有什么好修的。丢了吧。

网友:
把3.3和12V接地了电阻看看是不是阻值增大了,会接低电压,如果不行就把芯片给换了。

网友:
PG有没有电压

网友:
也可能是431稳压管问题

网友:
就是输出部份的那三个整流管。。像三极管样的。。基实不是三极管

网友:
如果可以正常使用 就不用管它了  电压偏差一点是正常的

网友:
本来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现在给我弄杯具了。中午的时候把1N5822拆下来测试,测试完后就去找其他电源看看有没有同样的对比一下,找了几个坏电源都没有这个,就放一边了,下午看了下LS的那些回复后想再开机测试一下,接好电源跟电源测试盒,按下插座开关,杯具了,炸保险了,当时想不明白为什么会炸保险,因为有事要出去一趟,就没管他了,晚上回来检查时,发现原来是忘记把1N5822焊回去了,接着从别的电源里拆了一个保险换上去,把1N5822也焊回去,顺便把50V1u 2.2u 10u的电容也换掉了,下午出去时顺便买的,有一个50V47uf的没买到,买了63V47u的换上去(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再接电源测试盒试机,还是杯具了,炸保险,郁闷死了,现在都不知道又烧掉些什么零件了

网友:
50V47UF点电容经常会用到谐振电路,如果没有原型号,就先分析下电路,在看是否可以代换,炸保险不外乎2种可能,一整流滤波电路,二开关管击穿使输出直接对地造成严重短路,辅助电源也是一样,电压低检查输出滤波电路(也就那些大容量电容),和快恢复二极管,当然首先要保证反馈回路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