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CPU座问题!!

楼主(2010-04-26):
请问标有479M的笔记本主板的座容易开焊吗??我现在有块主板,按住CPU座开机,是不是虚焊了,我加焊三次了仍热不好用,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下原因!!!!

我用853A做的加焊,当时见座旁边的焊锡都化掉了,座底下的情况不知道,要怎么掌握这个温度呀?现在是裸板试机都能正常亮,偶尔会不亮,等装好后就亮时少,不亮时多哟!

经过多次加焊都没有成功,那问题可能就出现在座旁边的电路有虚焊了,用风枪把座周围的元件都加焊一遍后可以正常开机了,但具体是哪个元件的问题我不知道,呵呵,,,,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

PS:我是初学者,很多东西还都不明白,还请各位老师不要嫌弃我麻烦问题多哦~

网友:
按住CPU座开机 一定虚焊了

网友:
我用853A做的加焊,当时见座旁边的焊锡都化掉了,座底下的情况不知道,要怎么掌握这个温度呀?现在是裸板试机都能正常亮,偶尔会不亮,等装好后就亮时少,不亮时多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先拿一些旧板来练习        这个温度没有具体       只有根据自身的条件而说的       还有就是设备也很关键

网友:
cpu坐补焊的温度和做桥的温度差不多,稍低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380度就可以了,风力要调小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用风枪吗?

网友:
做了几次不行就不一定是它的问题了吧

网友:
什么机器啊

网友:
哈哈,恭喜你分析对了,是CPU座旁边的电路有了虚焊了,用风枪把旁边的元件都加焊了一遍现在可以正常使用啦~~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搞CPU座,用3温区的设备好弄一些,上下部同时加热,CPU塑料座受的温度才不至于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