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6):
今天修了一块华硕的主板是939单桥的NF4桥 这个主板没换桥的时候跑50然后卡住了(思路是50也是按照FF维修)然后测试所有电压都正常而且时钟复位都有 但是没换桥之前这个桥的3VSB的对地就是60多没短 暂时没拆网卡(个人感觉没啥太大该系) 换完桥后还是FF 这下没意思路了 希望有同样经历的朋友 帮助下
华硕

网友:
你那个跑50档,有没过内存啊。

网友:
我IO BIOS都弄过了

网友:
这样的板子我修过,是桥虚焊,跑FF是桥没焊好或是桥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我都换新桥了 可是新桥的对地阻值还是60多点 你能说跟别的地方有关系吗?

网友:
换桥不一定就好,存在虚焊~~
还是继续加焊桥吧~~~~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呀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桥的问题 NF4的板最容易变形加焊要小心哦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完桥后,还是5O,还是变成FF了~如果是50,插个小喇叭下去,听会不会报警,我修许多华硕939都是跑50,但是没内存会报警,插内存之后,到了显卡,还会报警,插显卡后,插显示器,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