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J2500开机启动不了!!

楼主(2010-04-26):
开机启动不了警告灯闪烁。这是怎么回事啊。有兄弟知道吗,,!!!

网友:
Ready (Paper) 灯显示
Ready 灯显示当前状态。
显示灯                  打印状态
灭        打印机电源开关关闭或打印机处于休眠状态.
如果打印机处于休眠状态,当打印机收到数据或按下面板开关后,打印机会被自动唤醒。
闪动        <每秒闪动一次>
打印机正在预热。
<两秒闪动一次>
打印机停止打印处于冷却状态,直到打印机内部温度降下来。
亮        打印机处于准备打印状态。

此灯还作为 Paper 灯同 Alarm 灯一起工作。他们同时闪烁表示纸张故障。
故障                       矫正措施
卡纸        清除卡纸,如果打印机没有自动恢复打印,按一下面板按钮。
缺纸        向打印机中装纸后,按一下面板按钮。
不进纸        重装打印纸后,按一下面板按钮。

        Data (Toner) 灯显示
Data 灯显示打印数据处理的状态。
灯        打印机状态
灭        打印机没有接到打印数据。
闪烁        打印机正从计算机接收数据或打印机正在内存中处理数据。
亮        打印数据保存在打印机内存中. 如果 Data 灯亮了很长时间而打印机没有进行打印,此时需要按一下面板按钮打印保存的数据。

此灯还作为Toner 灯同 Alarm 灯一起工作。它们一起闪烁表示墨粉故障。
故障            矫正措施
墨粉低        表示墨粉盒快空了, 购买一盒新粉在显示缺粉信息时换用。
缺粉        更换新墨粉盒。

        Drum 灯显示
Drum 灯表示硒鼓组件快到使用寿命了。
灯        打印机状态
灭        硒鼓组件可以使用。
亮        硒鼓组件已经接近使用寿命. 建议购买一个新硒鼓组件,更换现有硒鼓组件。

        Alarm 灯显示
Alarm 灯闪烁(不同其它灯一起闪) 表示打印机处于故障状态;例如‘顶盖开’或‘内存溢出’。

网友:
该机型在对位传感器异常、前门对激光器开关未接通;硒鼓栅网太脏以致高压漏电都会有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