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z61 T报警共三次, 每次四声

楼主(2010-04-26):
IBM Z61T开机报警,共三次, 每次四声,问问修过的朋友这事哪里的问题?有人说是安全芯片,有人说是刷bios,还有就是内存槽的问题.忘修过的朋友指点一下,在线等!
刷免安全芯片的bios好了!

为方便大家想把免安全芯片的bios上传,不知道怎么上传附件

哈哈有回来了,现在机器能亮,进系统滚动条特别慢,要走60多次才能进去,进去正常,这事什么问题啊

网友:
先换个T60的上去,看看情况,可以显示,只是会报错

网友:
北桥问题和R50E一个毛病,

网友:
未下楼上的 您修到过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显卡报错

网友:
集成显卡的机器啊

网友:
集成显卡也有显卡啊,北桥呗

网友:
一般一长 两短 或一长三短 都是显卡 看来你这个真的是北桥了

网友:
北桥加焊中。。。。。。。。。。。。。。。。

网友:
加焊无效故障一样!

网友:
安全芯片的问题,我修到过同样问题的同样板子。换安全芯片OK

网友:
安全芯片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是安全芯片的事,刷了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

网友:
刷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

网友:
我修过了一台,故障也差不多,把内存换了另一条槽就好了。

网友:
我回答对了,怎么没有奖呢,楼主

网友(2010-05-27):
谁有Z61免安全芯片的BIOS,给传一个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