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440-8x cv版 花屏求显存定位

楼主(2010-04-26):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D[ 31:  0]      4879030      1514882            0
FBD[ 63: 32]            0        331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Read    Error Count: 4879030
Write   Error Count: 1548014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显存排列  U4
               U5
               U2
               U3
一共4片显存64M

网友:
全部抱错  加焊一下看看吧  应该是空焊了

网友:
加焊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随便换一颗  看看     看换的地方还报错不?  现在显示全部都报错了  一般加焊就会好  现在要么是显存全坏了  要么还是芯片的问题   换一颗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主芯片有可能挂了

网友:
我换一颗gpu看看

网友:
这种芯片也好找  换个试试

网友:
则么看定位啊看不懂

网友:
GF440显卡这样报错
显存是好的。只能加焊GPU

网友:
请问楼主,这界面是用什么软件检测的?我 是菜鸟,麻烦告诉下

网友:
用哪个版本软件测试的

网友:
为什么怀疑BGA?能说说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