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DELL D630[独显}按开关无反应维修

楼主(2010-04-26):
故障现象:DELL
D630{
独显}按开关无反应。

拆机:使用十字螺丝刀把壳拆开,取出主板。
维修过程:1.为防止烧坏板,首先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各大供电电感对地阻抗是否有短路,测量值都正常。
2.接上19V直流稳压电源,电流表显示电流为0.02A,用万用表打到DC20V档,量待机电压3V.5V的电感pl36. pl37没有3V,5V,(前面已经量了电感没有短路,接下来就的量产生待机电压3V5V芯片PU20的工作条件)。用万用表打到DC20V档,测量PU20的第6PIN 的工作电压VIN19V正常,第1PINREF1.99V正常,第14PIN和第19PINEN信号没有,芯片PU20在收到该EN信号才会产生待机电压3V5VEN信号由IO{U22}发出。量IO的工作条件。IO有两部分工作电压{说明一下:+RTC_CELL +3.3V_ALWIO先由+RTC_CELL供电产生ALWONALWON送给PU20后产生+3.3V_ALWP后;+3.3V_ALWP转换成+3.3V_ALW,然后再送给IO}

3.量的IO没有工作电压+RTC_CELL{3.3V}+RTC_CELL由北桥的的供电IC{PU21}在收到工作电压后,PU21的第5PIN自动生成+3.3V_RTC_LDO +3.3V_RTC_LDO经过D13 后转换成+RTC_CELL供给IO。既然没有+RTC_CELL,那我就根据这个流程去量,量PU21的第5PIN+3.3V_RTC_LDO3.3VD13的第2PIN 没有3.3V.然后我就去量PU21的第5PIND13的第2PIN的线路不通,接分线,接电源,有3V;5V。按开关,上电0.54A:

4.装上CPU,内存,通电1.5A

:5.装上CPU,内存,硬盘 测试,开机进系统
.6.装好机,发给客户

网友:
帖子可读性差,请重新编辑,图文混排。

网友:
说了太好了,我也正修一台这样的机器,毛病差不多,给了我思路,不过我的是+3.3V_RTC_LDO这个电压只有1.6V!正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