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怪事了,第一次被BIOS刷写难倒

楼主(2010-04-26):
朋友的一块冠盟GMVP4M800-N 主板,想刷BIOS后安OEM XP,拿来后,先备份BIOS,是AMI的,改好BIOS文件后,用刷写工具居然不能刷写(Win、纯DOS下都不行),去官方,没有这块板子。
接下来,吹下BIOS芯片,加座,用编程器写入备份改好的BIOS,装回芯片试机,不亮。以为是座子虚焊,(为了保险,我一般不用原芯片刷写)用原芯片试,亮了。怪也,是不是备份出错?我又用原芯片在编程器上读出来另存,用AMI的BIOS修改程序却无法打开,报ERROR。试着将就写进新的芯片,试点,不亮。装回原芯片不再弄了。
我苦思了一天,想不通是为什么?
主板是478针脚,VIA芯片组,锁频的。难道是厂家不允许动BIOS?想不通,我用编程器读出来写进另一芯片,算是复制同样的BIOS,为什么还是不行?难道冠盟还对BIOS采取了防复制、防改动?
主板拿来时,我进BIOS看了,没有BIOS刷写控制项,主板上也没有刷写跳线。这种板子,我以前遇到过,但都能用编程器搞定。
有哪位朋友知道是怎回事,请回复告诉,先谢!!!

*4Mb芯片,原芯片和改写用芯片的型号只是最后面的字符不同,一个最APB,另一个是FA。

网友:
难道检测了芯片签名?

网友:
芯片的容量是否一样呢?您的芯片与原芯片,是否是相容呢?

网友:
这个关系到BIOS是何种类型 容量等
同样的BIOS芯片应该是可以的
除非有些BIOS芯片能够加密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过一块杂牌的假的865(实际为845)bios也是不能修改的,和楼主遇到的一样,看来是厂家不想让别人修改他的假信息呀(开机显示865)。 也是想改装oem系统,但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写不了bios,没办法,只能用软件破解为oem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