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开机CPU风扇转, 黑屏并报警

楼主(2010-04-26):
R50开机CPU风扇转, 黑屏并报警, 主板跑码E3,  查不到E3, 不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代码只是参考,重点还是查关键测试点。

网友:
电压查了都正常, 就是不开机,没思路了

网友:
究竟是不开机还是不亮机啊,最好描述清楚一点了,看你说的现象应该是不亮机了,你查下内存供电,时钟都正不正常先

网友:
亮机,   所有电压都正常,  自检不过, 跑码显示E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