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23E的维修

楼主(2010-04-26):
明基R23E的维修

网友:
版主  象下载这样的文件可不可以不扣分啊  技术交流吗

网友:
应该是扣分的  我下过 扣的少一些吧

建议楼主尽量跟我们免费分享  要不然新手分数不够啊  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分享呢?我这网速不好,有点欺负我

网友:
    一台明基R23E笔记本,客户说进的橙汁。接上稳压电源,发现待机电流到了0.1A了。明显的待机电压短路。看电路得知待机时产生了+5VA+3VA。找到这两个芯片,PU6是产生+5VA的,8脚有18伏左右的输入,但是1脚仅输出2V左右。判断不是芯片有问题就是电压负载短路。挑起一脚后再测还是2V左右,芯片本身也很热,断定该芯片坏,因手头没有芯片,就用7805代替后再通电测+5VA+3VA都正常产生了。后触发电流仅到了0.1A左右,由于电流没有起来,判断后续电压没有产生。触发后应该产生的第一组电压应是+5VSB+3VSB,测量正常产生。第二组电压时+5V+3V。找到产生这组电压的芯片PU1和PU2,234脚有正常电压的输入,1脚和234脚通过一电阻相连。但是567脚没有输出。所以触发电流没有起来。应该是1脚的控制信号SUSC#没有产生,可能南桥没有正常工作。先查南桥的工作电压:+3VSB+2.5VSB正常,但是VCC_RTC却没有,再测晶振没有波形。找到产生VCC_RTC的元件,测量D163脚到南桥的VCC_RTC断路,后来飞线后再通电触发,可以正常开机了,心里很高兴呀!可是没想到机器亮了后又出现了2个问题:1CMOS参数不能保存,2是不识别硬盘。先查第一个问题吧?装上3V的电池后侧D163脚电压仅为1V左右,但是测R871脚为3V,但是待机时3脚就能为3.3V,后来拆掉C574后就好了,用电阻挡一测结果有一定的电阻了。换了一个后就能正常保存CMOS了。查第二个故障,找到硬盘接口对地打阻值,发现有三个信号的阻值为无穷大,8919脚。发现这三个脚与他们相连的RP17RP18排阻断路了,后来飞线后再试,终于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了!